请问fpga里面的dsp资源怎么才能使用?

楼主(2019-10-25):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spartan那个FPGA里面有DSP资源,我想在这个dsp资源里做一些浮点运算,但是fpga里面的dsp怎么才能使用?谢谢

网友:
    spartan里面现在不是ARM7的硬核,计算速度还可以

网友:
    一般综合工具根据设计情况自己判断是否调用,或者直接使用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