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SWAP后如何保持symbol同步

楼主(2019-10-25):
    PIN SWAP成功后,orcad原理图中的symbol也变化了,如何把这个新的symbol导出来,我的symbol是多个part的,所有的引脚都是一个pin group,也就是是说不单单是在一个part里面pin swap,而是整个symbol pin swap了,而且虽然pin swap成功,但是 反标后的原理图直接生成网表报错, Could not create new pin inst:
    在原理图里搜pin number也只能搜到原来定义pin脚,和反标后的pin number对不上

网友A:
    建议手动更换orcad中的管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手动更换orcad中的管脚位置

管脚太多啊

楼主:
    在原理图里搜pin number也只能搜到原来定义pin脚的位置处,和反标后的pin number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