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经过变压整流的 模拟地 和 电压转换后的 地 为啥用 安规电容 连接?

楼主(2019-10-25):
如题。隔离作用么?一般数字地 和 模拟地 不都是用0Ω电阻或者磁珠连接么?

网友A:
    冷地、热地之间的共模耦合电容必须是安规电容,因必须保证是开路失效模式,不然会电死人的 -- 发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地、热地之间的共模耦合电容必须是安规电容,因必须保证是开路失效模式,不然会电死人的 -- 发生过!

    这么严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