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载波泄漏,对射频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10-25):
请问什么是载波泄漏,对射频性能有什么影响?感谢!

网友:
    载波泄露主要是在直接上变频中提到。
会影响调制的质量。或者说影响到接收的灵敏度!

网友:
在手机应用上的表现是BTok,
手动测试射频指标时,波形质量狂差,用频谱仪看频谱就会看到在在信道带宽的中间有一个上变频使用的频率冒尖顶出来。

网友A:
    所谓的载波泄露,是指已经调制的射频中心频率。
通常我们说的射频只是一个搬运工,用各种工具将信息搬运到不同频率来进行传输
危害挺大的,。
    1、首先它对有用信息来说是无效。收发都浪费能量
2、破坏信号质量,导致本身的终端接收动态受影响,发射的多项指标都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载波泄露,是指已经调制的射频中心频率。
    通常我们说的射频只是一个搬运工,用各种工具将信息搬运到不同频率来进行传输
危害挺大的,。
    1、首先它对有用信息来说是无效。收发都浪费能量
    2、破坏信号质量,导致本身的终端接收动态受影响,发射的多项指标都出问题。

    这种会影响发射信号的EVM,PE和眼图之类的指标吗?

网友(2019-11-27):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3812-1-1.html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主要是影响EVM,Phase Error, WCDMA的ILP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会影响发射信号的EVM,PE和眼图之类的指标吗?

    眼图会啊
    因为波形的Timing error, 或称为Jitter
    转换到频域   就是Phase error

网友(2020-04-04):
    载波泄露会导致iq不平衡

网友(2021-07-12):
    载波泄露不是叫“I/Q Origin Offset”么,肯定跟WTR里面的I/Q信号调制有关吧?

网友(2022-04-13):
    嘉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力载波通信设备研发 技术支持:15564870569,刘工 致力于宽带载波通信模组,电力载波智慧路灯控制器,电力载波光伏关断设备

网友(2022-09-23):
    criterion  大神从52RD转到电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