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负载越重,输出越大呢,不合理啊。

楼主(2019-10-25):
今天测试了一个5V开关电源,参数如下
1:空载输出5.28V,
2负载6.3欧,输出5.23V,电流0.8A
3:负载11.3欧,输出5V,电流0.43A
4:负载12.3欧,输出4.98V,电流0.4A
为什么负载越重,输出越大呢,不合理啊。

网友:
    线损补偿,输出电流越大,线损越大,为了补偿输出线的损耗,使线端电压达到设计电压而做成这样的。

网友:
    测量的位置很重要
    任何导线都不是理想的0ohm
    电压的测试点(包括GND)和控制电路监测点(反馈点)不一致,会导致测量结果和控制系统“看”到的电压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