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C1203芯片的AD电压隔离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9-10-25):
您好,TI技术支持。有个项目需要采集隔离电压值,有意选择贵公司的AMC1203DUB这款芯片。
1:该芯片的通信接口是MCLK和MDAT两根信号线,这两个信号是SPI获取还是IIC获取的?将这两根线连接至mcu的SPI_CLK和SPI_DOUT(或者IIC的CLK和DAT)引脚上,是否可以获取ADC转换值?
2:我看网上有人说AMC1203DUB 是1bit PWM输出,PWM占空比输出最高5V,然后通过运放降到3.3V,但是觉得PWM输出的最高电压应该是根据VCC2决定的吧。VCC2接3.3,PWM最高就是3.3V,不需要接5V在转3.3V然后在采集吧?
3:如果是采集0-5V信号,前端分压电阻一般是怎么设计的?初步画了一个草图,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各位帮看看。顺便请教一下:如果是PWM输出的,3.3V100%占空比对应输入的5V,这个PWM的占空比对应的电压和输入的5V关系是怎么样的?  输入的5V*占空比=输出3.3*占空比,这样算么?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下面是百度文库找到的内容,不懂对不对?非常感谢各位的指导。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简单的都没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