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入异性文件.rou啊???

楼主(2019-10-25):
    提问:
    1)如果用CAM350导入.rou啊?
按照网上教程我单位和文件类型都选择好了

这里的MIll和Drill或者Either三个选项好像都没什么区别啊???
    确定好后就跳到编号和Size的填写了。

    2)这里都如何填写编号的要求啊???随便填个123吗???

3)还有Size怎么填啊???根据生成的ncroutebits_auto.txt填写吗???

4)如何查看ncroutebits_auto里的尺寸啊???如何不用源文件就只看Gerber
分析出mm还是Mil。还有Size啊???有什么规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依照你出 nc drill 裡 NC Parameters........ 的設定. 工具鑽孔尺寸編號也是.

是的。单位精度我都设置一样。但是导入CAM350的时候发现线宽还是不一样。
    比如NCroute层画的是10Mil的线宽,而导入CAM350的时候默认设置就会显示100mil
的线宽了。
    问题应该就在CAM350设置,我不知道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依照你出 nc drill 裡 NC Parameters........ 的設定. 工具鑽孔尺寸編號也是.

    您是说NC_Param.txt文件里的参数吗?
    里面的参数也就是单位进度、X/Y偏置等设置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llegro 出 nc drill 時的設置,干線寬何事啊.

是鑽孔大小...............

    不明白~能否讲细点。
我出的是.rou并不是Drill。Drill导入并没有问题。
    而Drill出的文件并没有.rou信息吧?
    .rou的文件信息应该是在ncroutebits.txt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 是DRILL的一種,所以在cam350要設置 DRILL 的設置才能正常叫出.

.rou 是 DRILL 下鑽孔工具(用幾號 ...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您是说.rou的属性设置是在Nc_param.txt里。
但是铣刀的大小编号应该不再Nc_param里吧?
    是不是在别的文件里。比如说Nc_routebits_auto.txt里。我看有点像的!
    Nc_param和Nc_routebits_auto文件我都截图了!您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