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PCB板有哪些?

楼主(2019-10-26):
                          目前,我们市面上常见的PCB板的制作材料主要有绝缘材料、金属铜及焊锡等。而且,我们常见的PCB板可以分为三种单面PCB板、双面PCB板和多层PCB板。具体看下面介绍:
  一、单面PCB板
  单面PCB板主要是指一面敷铜、另一面没有敷铜的PCB。单面PCB板只能在敷铜的一面放置元器件(以下简称元件)和布线,适用于简单的电路。
  二、双面PCB板
  双面PCB板包括顶层( Top Layer)和底层( Bottom Layer)两层,两面敷铜,中间为绝缘层,两面均可以布线,一般需要由过孔或焊盘连通。双面PCB板可用于比较复杂的电路,是比较理想的一种PCB板。

  三、多层PCB板
  多层PCB板一般指三层以上的PCB板。它在双面PCB板的基础上增加了内部电源层、接地层及多个中间信号层。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多层PCB板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由于多层PCB板的层数增加,给加工工艺带来了难度,同时制作成本也很高。

  所以,我们在做线路板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制作,这样的线路板稳定性才能高。

网友A:
    以前做电源的时候还画过 假双面板
    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奇怪,2面都走线了,应该是双面板才对。
后面走线的时候才知道假双面板不打过孔,用跳线代替过孔换层

网友:
    硬板PCB,软板FPC,软硬结合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电源的时候还画过 假双面板
    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奇怪,2面都走线了,应该是双面板才对。
    后面走线的 ...

    还有用灌碳代替沉铜的假双面板,以及单面铜并印碳的假双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