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

楼主(2019-10-26):
    pads9.5和7.9.5以及vx2.2能够一起安装吗

楼主:
    如果可以怎么安装?

网友A:
    先vx后pads 和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vx后pads 和ee

需要装在不同的盘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装在不同的盘里吗?

最好是在不同盘

网友:
    对,可以共存,按照@ytmgadw 的方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