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pcb板子以后不知道对应的元件功能,有什么技巧么?

楼主(2019-10-27):
    小白一只,十分困惑
    原理图是自己出的,pcb也是自己画的,但是常常是板子回来以后,别人指着板子上的某个元件问,这个是什么功能时我就瞬间蒙圈,得立马去找原理图对应pcb看。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难道画完以后要特地拿着板子对应着记一下?大家一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我一般画pcb就是按照生成的网络线进行连,顺带考虑一下位置关系,然后就没了,导致我画完了也没那么确切的记得住每个位置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画的时候就不应该这样画啊?希望大神路过~

网友A:
    你画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了。而且要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原理图某个功能,我们一般是参考芯片厂商的原理图,那就要考虑这个芯片好不好买,价格如何,芯片各个引脚在手册中是如何描述功能的,LAYOUT时有什么注意事项,等等,这样最终完成的原理图PCB才映像深刻,有时候时间不允许这样做,可以先把板子画出来,等闲下来再琢磨琢磨,如果这个板子芯片停产了,能否找到Pin to Pin的替代产品,还有价格有没有更便宜的,好采购的,市场上主流方案是什么,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了。而且要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原理图某个功能,我们一般是参考芯片厂商 ...

Pin to Pin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每个芯片的功能看原理图都明白的话  画pcb就要考虑了   理论上一个功能的器件不是应该放在一堆吗  哪些信号会有干扰也要考虑的  自己画的pcb肯定印象深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了。而且要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原理图某个功能,我们一般是参考芯片厂商 ...

大神!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to Pin是什么意思

    pin to pin 是说两款不同型号器件的功能和管脚完全兼容,可以直接替代而无须改变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芯片的功能看原理图都明白的话  画pcb就要考虑了   理论上一个功能的器件不是应该放在一堆吗  哪些信号 ...

    我不是这样的,我画过的拿着板子并不能确切的知道哪个元件是干什么的,可能是手册没看透吧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首先要把原理弄清楚,哪个元件实现什么功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样PCB设计时才能更好的布局布线。什么事都需要时间慢慢积累,原理图里面涉及到的所有元器件的资料都看一遍,最好能看明白。

网友:
    画板的时候要区分好功能块,同一个功能块的就在一片区域放置,不要分散开!

网友:
    首先把产品形式弄清楚,图纸从输入到输出、从里到外弄明白,然后从细节弄清楚 每个芯片每个引脚弄明白  每个元件参数为什么是这个参数 ,项目熟透后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了。而且要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原理图某个功能,我们一般是参考芯片厂商 ...

    认同这个说法

网友:
    PCB 画的过程中功能模块划分,器件的规格书没有研究透彻。

网友:
    多做多记,掌握原理、器件及电路单元,熟能生巧,没有捷径。加油。

网友:
    多画画系统框图你就知道,只是参考别人的原因图是很难提高的。

网友:
    模块化设计和layout,你这样就知道你那部分是什么功能。根据功能找到定义脚。

网友:
    主芯片你知道功能就行了,其他的看连接的数据线,线很多的,一般都是高速数据线的,差分的要求数据比较完整的,要保护或特定阻抗,单线就需要看具体器件了,上面的也说过了,平时还是要多积累一些器件知识,没有一定的知识还是不要做PCB,浪费钱。

网友D:
    如果你啥都不知道 居然电路也可以用的话,我也表示服气。毕竟这样的设计我不晓得怎么来的。。。
如果以小块电路没看懂,但是知道他的功能,只是抄袭过来的,这也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啥都不知道 居然电路也可以用的话,我也表示服气。毕竟这样的设计我不晓得怎么来的。。。
    如果以小 ...

    我只是对应不上原理图跟实际的pcb,有些记不得哪个电阻件摆在了哪里,直接指着板子上的电阻问我这个电阻是哪个什么功能,这个我不能马上想出来

网友:
    画多了就记住了,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2019-11-26):
    没有什么技巧,你自己出的原理图你要是不明白原理就不会知道PCB的元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