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读懂“开关电源中的X和Y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9-10-28):
    快速读懂“开关电源中的X和Y电容的作用

           首先开关电源是个电源,是用到了开关器件,当然开关器件的功能大致和一般的开关是一样的。开关电源可以分为交流输入的开关电源和直流输入的开关电源。我们通常指的就是交流输入的开关电源,将交流变为直流。

          开关电源中电容的技术参数主要有电容量、耐压、损耗角、稳定性等。

      X电容是安规电容的一种,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X电容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对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

      Y电容用来消除共模干扰。也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

      X电容Y电容都是安全电容,区别是X电容接在输入线两端用来消除差模干扰,Y电容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X电容---金属薄膜电容器;通常,X电容多选用耐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X电容采用塑封的方形高压cbb电容,cbb电容不但有更好的电气性能,而且与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可以有效的减小高频脉冲对电源的影响。

      Y电容---常采用高压瓷片的。Y型电容连接在相线与地线之间。为了不超过相关安全标准限定的地线允许泄漏值,这些电容的值大约在几nF。一般地,Y电容应连接到噪声干扰较大的导线上。Y1属于双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则属于基本单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地保护即FG线。

      X电容;Y电容应用在开关电源中各种作用都不同,都是不可以互相替换的。

      安规电容,X电容,Y电容

      开关电源中电容的技术参数主要有电容量;耐压;损耗角;稳定性等;X电容;Y电容应用在开关电源中各种作用都不同;都是不可以互相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