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ORCAD弹出startpage的方法

楼主(2019-10-28):
刚装cadence的小伙伴,第一次打开orcad都会遇到软件自动打开Start Page页面访问网络的情况,
影响启动速度,那要怎么关掉它呢?
步骤一:打开OrCAD Capture CIS。
步骤二:打开软件命令窗口:View->Toolbar->打勾:[Command Window]。

步骤三:在命令窗口的命令提示符capture>  后输入以下命令:
Capture> SetOptionBool EnableStartPage 0
(最后的数字0代表关闭Start Page,改为1则是开启Start Page)
然后回车(Enter键)确认命令执行。
则下次ORCAD Capture CIS启动后不会再打开Start Page了。
步骤四:关闭软件命令窗口: View -> Toolbar->去掉Command Window的打勾。
实测可用。

网友:
    可以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