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中元器件后自动粘贴到光标上的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19-10-28):
请问选中元器件后自动粘贴到光标上的快捷键是什么?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字母P,表示pl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母P,表示place

    谢谢,不过不太明白。可以再详细点描述吗?

网友A:
    是Orcad吗?还是PCB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Orcad吗?还是PCB软件?

是PDAS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