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无法触发

楼主(2019-10-28):
请问:继电器无法触发

网友:
    你的继电器是几V?

网友:
    设为低电平触发模式
    那个棕色线直接接负极,能动么?
    万用表有么?

楼主:
    棕色线接正极可以动
是电源正极

网友:
    那你跳线帽换个位置

楼主:
    接单片机就不行!我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是有的
棕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