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元件复制全攻略

楼主(2019-10-28):
做原理图设计经常碰到要拷贝元器件或模块的情况,
有时候我们想让复制后的元件位号自动更新,不至于重复冲突,
而有时候又希望原样复制,保持位号不变,那要怎么搞呢?
下面我们总结了平时碰到的几种典型情况供大家参考,以解不时之需!

一、希望复制后的元件位号自动更新,
设置: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AutoReference->Automatically reference placed parts,
如下图:

二、希望复制后的元件位号变成?,
设置: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AutoReference->都不选,
如下图:

三、希望复制后的元件位号保持不变,
设置: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AutoReference->Preserve reference on copy,
如下图:

但有时候按照上图的操作,仍然无法复制保持位号不变,
那是因为在使用orcad画原理图时,修改位号造成了元件属性A和B的不同,
如下图所示:

A栏是原理图中实际显示的位号,而当你复制元件时,会复制B栏的位号,
因此造成了上面的错觉:选择复制保持位号不变,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而正常情况A和B的属性应该完全相同,在执行Edit Properties后B[黄色]栏是隐藏的。

出现上述A,B属性的Part Reference不一致的原因,
是由于菜单Tools下Annotate 的Mode选项选成Update Occurrences导致,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在重新排序时注意Mode选项选作Update Instances,
这样就不会出现A,B属性不一致的问题。
如下图:

然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解决的方法那要看你想保留哪一栏的位号。

如果希望保留A属性,则按如下操作:
选中dsn文件,然后在菜单Design中选择:Remove Occurrence Properties,
选择Yes!此时保留A属性。

如果希望保留B属性,则按如下操作:
选中dsn,然后执行菜单 Accessories->Transfer Occ. prop. to Instance->Push Occ. Propto Instance,
此时保留B属性。

最后,也可以通过Tools->Annotate 菜单选中 Update Instances 就可以对白色的A属性重新编号,
然后再选中 Update Occurrences 就可以对黄色的B属性编号,这时A属性B属性便会统一。

网友(2020-10-27):
    非常感谢,,困扰我好久了,老是一个变一个不变的,,,还以为软件出错了

网友(2021-03-08):
    学习一下,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
    出现这个现象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终于找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