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下如何测试磁盘的读写IO速度

楼主(2019-10-28):
有时候我们在做维护的时候,总会遇到类似于IO特别高,但不能判定是IO瓶颈还是软件参数设置不当导致热盘的问题.这时候通常希望能知道磁盘的读写速度,来进行下一步的决策.

下面是两种测试方法:
(1)使用hdpARM命令

这是一个是用来获取ATA/IDE硬盘的参数的命令,是由早期Linux IDE驱动的开发和维护人员 Mark Lord开发编写的( hdparm has been written by Mark Lord , the primary developer and maintainer of the (E)IDE driver for Linux, with suggestions from many netfolk).该命令应该也是仅用于Linux系统,对于UNIX系统,ATA/IDE硬盘用的可能比较少,一般大型的系统都是使用磁盘阵列的.

使用方法很简单

# hdparm -Tt /dev/sda

/dev/sda:
Timing cached reads: 6676 MB in 2.00 seconds = 3340.18 MB/sec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 218 MB in 3.11 seconds = 70.11 MB/sec

可以看到,2秒钟读取了6676MB的缓存,约合3340.18 MB/sec;
在3.11秒中读取了218MB磁盘(物理读),读取速度约合70.11 MB/sec

(2)使用dd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