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低业务小区处理思路,请教大神

楼主(2019-10-28):
    请教大神们 LTE低业务小区处理思路,涉及后台参数调整的最好能说明详细点

网友:
    1、RRC建立失败: RRC连接建立失败次数大于50次,RRC连接建立成功率小于95%;2、E-RAB建立失败: E RAB建立失败次数大于50次,E-RAB建立成功率小于95%;3、掉线率: U吧Context异常释放次数大于50次,掉线率大于5%;4、切换成功率。小区切换失败次数大于300次。切换成功率小于80%;5、容量资源类:-重点区域场所涉及的站点。 条件1.下行PRB平均利用率大于50%,且有效RRC连接平均数大于30,且小区下行忙时吞吐量大于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