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下载速率低原因

楼主(2019-10-28):
LTE下载速率低原因,求救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LTE下行速率低的原因: 1.天线的收发模式,MIMO 天线数量和模式,beamforing波束赋形的天线阵增益(包括天线数量) 2.空间信道的质量,包括信号强度,以及干扰的情况,空间信道的相关性,UE的移动速度,UE接收机的性能。 3.TDD还和上下行子帧配比,FDDTDD中信道配置情况有关系(例如cfi的多少,是否有MBMS支持) 4.和用户的数量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