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内电层怎么设置内缩覆铜

楼主(2019-10-28):
    如题,处理内电层的时候,覆铜要怎么设置根据板边内缩?比如,POWER层内缩80mil,GND层内缩40mil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你需要的效果吗?

    是这样的效果吗?

    是这样的效果吗?

    调整最小间距即可

    调整最小间距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你需要的效果吗?

感謝大大無私指導,學習了。

网友B:
    AD18以后,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AD18以后有更简单的方法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8以后,有更简单的办法。

    这个直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