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动态铜皮问题

楼主(2019-10-28):
各位大神,
如图,铜皮连不上相同网络的过孔,不过有两种方式可以连接,第一,更改其中一个铜皮的大小,把上面的相同网络的过孔一起连接上,第二,把其中一个铜皮变成静态的就可以,但是铜皮变静态,后面处理起来很麻烦,请问我这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我发现别的板子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的逻辑大概就是,铺铜皮的时候,如果附近有相同网络的过孔没有被这个铜皮铺上,它就全部都避让开。。。。。。allegro17.2的

网友A:
先画哪个shape,哪个shape就是优先的。  如果想改优先级,只能将的后画的shape用static模式来画,再将static切换成daynmic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哪个shape,哪个shape就是优先的。  如果想改优先级,只能将的后画的shape用static模式来画,再将stati ...

不向是优先级的问题,这是同一个网络,并且动态时,两块铜皮都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哪个shape,哪个shape就是优先的。  如果想改优先级,只能将的后画的shape用static模式来画,再将stati ...

除了这种情况,还有这种的,它的逻辑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同一个网络的过孔,没有全被铜皮铺上,它就连不上,只有所有附近的过孔全铺上,它就连接,但是上一个,中间还有两条线呢,过孔离的那么远,也不行,这个总觉得是设置哪里的

楼主:
已解决,蠢哭了,same net spacing 设置成了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