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SD PCB板的铜厚一般做多少?

楼主(2019-10-28):
问一下大神,4层SSD PCB板,生产过程中需要管控哪些参数?
1. 铜厚的范围做到多少?         2. 线宽线距一般需要卡控多少?
3. 阻抗是怎么管控的?  阻抗需要PCB板厂出厂测试么?

附件是top-cu的cam350文件,出于保密原因,删除部分线路。

网友A:
2.5寸是1mm,m.2 是0.8mm

"銅厚"???>_<!!!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5寸是1mm,m.2 是0.8mm

哈哈,回答完发现没法测回。一般表面铜厚加上platting 在1OZ附近,内层0.5OZ

沒關係!一兩銀照 A。^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回答完发现没法测回。一般表面铜厚加上platting 在1OZ附近,内层0.5OZ

阻抗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线宽间距根据阻抗要求和叠层计算,要求板厂控制阻抗,他们出货时会出一份出货报告,里面会有阻抗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