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19-10-28):
如下图为220VAC转12VAC的原理图,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最好详细讲解下L1、L2、L3及VT1、VT2这块振荡电路原理),多谢!

楼主:
之前图片上传未成功,电路如图所示,谢谢

网友A:
像是个自激式超声频率发生器。L1,L2是变压器的一部分,反馈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个自激式超声频率发生器。L1,L2是变压器的一部分,反馈绕组。

L1,L2,L3确实是绕在同一个磁芯上的,对于起振的原理我还是搞不懂。

网友:
    这个得非常好的理论基础和功底,表示看的一脸懵逼

网友:
C4、C5串联跨接于直流输入电压300V。VT1、VT2也串联跨接于直流输入电压300V。正常工作时VT1、VT2交替导通、截止,致使主变压器(L4/L5)的B端交替连接到300V和0V。注意L3仅有很小的感抗、相对于主变压器(L4/L5)可以忽略。由于VT1、VT2交替导通、截止,C4、C5得以通过L4被交替充、放电,于是正常工作时主变压器初级便施加了峰-峰值为600V左右的交变电压。

至于电路的自激振荡原理,我在原图上加了一点注解,给反馈变压器加了绿点标注同名端,或许能帮助说明。L3是反馈变压器的初级,L1和L2是次级,分别用于激励VT1和VT2,激励来源就是它们各自的输出电流。从相位关系上看是明显的正反馈。C1、R2、VD5给电路提供初始扰动,帮助起振。C2、C3起到限制B点电压上升、下降斜率的作用,抑制尖峰和振铃。

上面分析假设原理图中漏掉了跟在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例如常见的400V/47uF。假如真的没有这个电容,那么输入电压就是峰值为300V左右的脉动波形,电路的工作状态会复杂的多,输出波形会是包络幅度受上述脉动波形调制的超声频率波形,而且在输入波形过零附近因无法满足自激条件而发生振荡间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