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模塊復用 怎麼做比較好

楼主(2019-10-28):
    大家是否有跟我一樣的問題,就是當我在另一個迴路覺得 電路及布局不錯時,想要增添到新的專案里。我遇到問題是,我將此迴路用device sheet方式增添,PCB布局部分用切片PCB電路增添,但電路更新到PCB上時,我原本的切片布局就亂掉了,我不曉得要用什麼方式做會比較好,請教各位是否有好的方式提供給我,謝謝。

网友:
    原理图位号要保持一致

网友:
    切片的原理图号要设置平常用不到的那种,避免更新时候更新,

网友:
    模块复用是AD的短板,要求太高,操作麻烦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的回應  我大概有個方式可以開始進行這部分

网友:
    我见过大神在原理图里设计好层级,比如一个原理图下级分6个通道,每个通道都设计成一样的,然后通过room规则的拷贝,可以很方便的复制通道。可能比expidition都要好用。

网友:
    复制后改一下就行了啊,器件位号一样。

网友A:
    Altium的模块复用功能不好用,比较麻烦,还不如用土办法来的快。

网友B(2019-12-13):
    我通常是重新编号,后缀分类,如,C1A,C1B,C1C,各个模块的编号都会有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是重新编号,后缀分类,如,C1A,C1B,C1C,各个模块的编号都会有对应关系。

    這方法算再分區塊時很好用,不過我會比較偏向以room的方式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的模块复用功能不好用,比较麻烦,还不如用土办法来的快。

不過雖然這麼說,但是我用完些功能後我覺得還是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