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款产品辐射骚扰在150MHz附近超标

楼主(2019-10-28):
公司的一个系列产品包括电源模块、主控模块和IO模块,在做辐射骚扰的时候在150MHz时超标,想知道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谢谢!

另外公司以前的产品辐射骚扰用的是EN55011这个标准,这次测试用的是EN55032的标准,请问这两个标准的差别是什么?公司产品属于工业控制类的产品,根据查到的信息看应该用EN55011的。

网友:
    你看下电源的DCDC频率,另外看一下150M是25M,50M的倍频

网友:
    板子上是不是有以太网或者25MHz、50MHz的晶振等,RE可以用频谱仪先找到干扰源

网友:
    一般有晶振,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造成的干扰。
一般解决办法还是屏蔽,可以采用可以粘贴的铜箔 去屏蔽缝隙什么的。

网友:
    55011和55032在30MHz到1GHz的辐射发射限值应该是一样的,最好能贴数据,分析是窄带干扰还是宽带干扰,再进一步定位发射源头。

网友:
    150M一般都是传导(CS)干扰的

网友:
       150M一般都是传导干扰的

网友:
150M线缆辐射的可能性大,加强接口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