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暗问题?

楼主(2019-10-28):
SY7201背光芯片,接8寸屏,背光电压正常,电流按规格书上设的,安卓系统上屏亮度也调了最亮,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LCD的背光亮度跟LED灯的电流是强相关的,需要测量一下电流是否达标,然后在定位下一个问题。

网友:
测量实际输出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