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

楼主(2019-10-28):
    padsallegro怎么转?求教程

网友A:
    在PADS里保存一个9.0以下版本的.ASC文件,然后在allego里导入就可以直接转换生成.b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里保存一个9.0以下版本的.ASC文件,然后在allego里导入就可以直接转换生成.brd.

allegro哪里有导入.asc的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