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来,室内分布优化的思路和措施

楼主(2019-10-29):
    室内分布优化的思路和措施

    随着通信行业快速发展,通常大部分话务量是数据话务量产生于室内,为增强室内的信号的深度覆盖,同时分担室外大网的话务量负荷,联通运营商进行了大规模的室内分布建设,室内分布站点的覆盖优化及性能提升逐渐成为全网优化的重中之重。
    1.室分优化思路
    室内分布系统结构相对复杂,产生故障的节点较多,因此室内分布系统的KPI指标会比大网系统差,严重影响了全网指标的考核。室内分布问题主要集中在信号覆盖、干扰、设备故障等方面。
    1.1室内分布问题点收集及分析
    室内分布问题点的收集主要来源于网络侧分析和用户投诉。网络侧分析可分为KPI指标分析和用户行为分析两个方面,通过KPI指标分析定位出室内分布问题载扇及其问题类型,通过用户分析可以分析出某问题小区某问题类型的用户话单详情,通过这两种分析手段,可以为用户回访和现场测试提供第一手资料,为优化方案的制定提供事实依据。
    1.2干扰问题优化
    因室内分布系统的天馈系统较为复杂,有的分布系统夹杂干放、直放站等有源器件,因此很容因引起RSRP偏高的问题;又因为室内系统无分集接收,因此RSRP偏高更影响无线信号的反向性能,造成话务的接入、切换、保持性能指标偏差。所以对室内分布系统的RSRP偏高的优化理所当然应优先解决。常见的引起RSRP偏高的原因和解决思路如下。
    (1)信号同频干扰
    这种问题在室内分布系统中较为少见,通常通过断开平层天馈来确定问题范围,然后通过扫频测试来解决。
    (2)天馈工艺差
    通常室内分布天馈系统,特别是信源侧的第一级天馈系统工艺对RSRP影响较大,在制作馈线头过程中毛刺过多或受潮进水等,在大功率输入时容易引起局部微放电造成频谱扩张,最终导致RSRP过高现象。因此需对天馈系统进行工艺检查,杜绝不合格工艺现象。
    (3)有源器件底噪过高
    室内天馈系统中作为信源信号的中继放大的有源器件会对系统引入新的噪声。因此在优化时应杜绝有源系统的串接行为以减少反向噪声;同时要控制有源器件数量;还要控制和调节好反向增益,使得前反向保持平衡的同时,反向噪声抬升最小。
    (4)无源器件性能劣化
    较差的无源器件经不住功放较高的峰值功率冲击容易损坏,其互调、隔离度、带外抑制性能均不能达到多载波系统的要求,从而导致反向RSRP抬升。建议对室内分布系统的天馈主干部分采用大功率高品质无源器件。
    1.3室分信号覆盖问题优化
    鉴于设计和施工厂家的能力不足或室内功能变化,仍会使得室内分布系统覆盖不足或信号泄露。因此在室内分布优化应优先确保覆盖区域室内信号强度良好,同时避免室分信号外泄,常用优化手段如下。
    (1)室内分布系统故障排查
    通常室内分布系统的天馈系统会受人为性受损,造成室分系统不完整。另外室分系统的有源设备也会出现故障问题,造成其覆盖区下无信号。因此需要确认该系统是否能正常工作,建议逐个天线下测试信号强度,是否与经验值一致。
    (2)室分系统结构优化
    发现天馈分布不合理的情况应及时整改调整,保证拟覆盖区域的信号强度;或对天线类型进行更换,如使用单面定向天线控制泄露,使用双面定向天线增强室内的覆盖等。
    2.室内分布系统建设流程
    通过专项规划确定室内覆盖区域和业务之后,应勘察所需覆盖的建筑物,得到建筑物平面图。获得建筑物相关信息和人员分布情况,考察天线布放位置及电缆布放,寻找信号源放置的最佳位置。在详细设计前,收集周围小区的信息,选择信号源和分布系统。共分布系统还需要勘查该站点各楼层的天线布置情况,包括:
    a、各楼层的天线数量、天线安装位置和每个天线口的功率设计指标。
    b、分布系统的详细网络拓扑图以及各段馈缆的长度、直径和衰耗。
    c、接头、功分器、耦合器的安装位置和衰耗。
    在现场往往还需要用测试手机进行路径损耗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添加新的覆盖区域和天线。测试拥塞率、接入成功率、掉话率、切换成功率等指标,在一定的服务等级和容量要求的条件下,预测室内传播模型。最后画系统连接图,进行参数设计,给出解决方案。采用不断建设、不断优化的方式得到高质量的室内系统。
    3.室内外协同覆盖系统设计
    3.1室内外协同覆盖系统规划基本原则
    对于室内覆盖,应优先考虑采用室外宏蜂窝直接覆盖,并通过网络优化达到覆盖目的;在室外宏蜂窝不能解决室内覆盖的情况下,采用建设室内分布系统解决。但在现实情况下,例如大型的住宅小区,由于室内分布系统只能布线在电梯内和地下室,顶多就在楼层的电梯厅布放吸顶天线,但吸顶天线天线口功率及自身的增益的限制,无线信号很难能够穿透现代建筑物到达用户房间,而大多使用3G、4G业务的用户,更多的语音或数据业务是在房间内产生,所以,传统的室内分布系统是无法满足现代商住小区的无限信号有效覆盖效果。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打破传统建设室内分布的思路,多角度,不同的方位思考,解决用户在房间内的无线信号覆盖问题。
    3.2室内外协同覆盖系统设计思路
    室内外协同覆盖系统是指除了通过传统的室内天馈线分布系统将无线信号较均匀地分布于建筑物公共使用部分外,再通过像宏基站一样,在建筑物选择合适的数个位置,加装隐蔽性高、增益效果好的美化天线,特别针对室分系统无法覆盖到的区域,加强无线信号的覆盖,从而达到大型住宅小区的总体覆盖良好的情况,有效吸收话务的目的。设计思路如下:
    1)尽可能保证室内良好的网络覆盖特性;
    2)保证“容量”最大化,包括室内覆盖系统网络“容量”最大化和室外网络“容量”最大化;
    3)设置合理的切换和切换区域,保证切换的发生不给整个网络带来负面影响;
    4)保证无线信号整体网络干扰最小化,包括室内覆盖系统干扰最小化和室外网络干扰最小化,从而更好满足人们的需求。
    4.结束语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密集型综合小区越来越多,无线信号频段的穿透效果,加上宏基站建设成本及物业敏感等问题,单靠传统的建设网络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合理的室内外系统覆盖系统,作为网络规划、组网的方式必定成为趋势,并且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满足用户对无线网络高质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