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上面的齿轮状铜皮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10-29):
看别人布的板子高速线上面的齿轮状铜皮有什么作用,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漂亮

你个糟老头子坏滴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个糟老头子坏滴很。。。

网友:
    听说是阻抗控制

网友:
    为了更好的阻抗匹配

网友:
    为了阻抗匹配,一般是靠近走线的源头来做

网友:
    难道不是为了改善串扰的吗?

网友:
    阻抗匹配或者匹配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