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ca78fe42e77ebb494e0794aa487477f7","traceid":"1a193f8a17623020872907700e20e1","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9-11-22):
一般mcu输出的功率是有限的 端口顶多是50mA撑死 场效应管的gs电容值也不小 关断时反向充电电流量不小 容易使端口过流冲击

网友:
看能不能正常开关。能关得了、控制口能抗得住“高压”就不用三极管。

网友:
上面的用在高压,下面用在低压

网友:
嗯,我用过一电路

网友:
低压控制高压

网友:
图二要求Vmcu=Vin才可使,若低于就无法关断,图一没这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