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怎么把最大层PCB文件改成标准层呢?

楼主(2019-10-29):
    pads怎么把最大层PCB文件改成标准层呀?经常因为两个PCB层数不一样而出现复用不了的情况很麻烦耶。

网友A:
    先导出DXF用CAD打开,在CAD下面先建一个图档,剪贴过去,保存一下,把这个文件用PADS打开就是最小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DXF用CAD打开,在CAD下面先建一个图档,剪贴过去,保存一下,把这个文件用PADS打开就是最小层了。

能说下在CAD中操作的具体步骤吗?不需要单位转换什么的吗,我粘贴过去都不成功

网友B:
    建议先把文件导出.asc5.0格式软件会把多余的层自动删除,然后再新建一个文件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把文件导出.asc5.0格式软件会把多余的层自动删除,然后再新建一个文件导入就可以了.................. ...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

怎么可能呢,这种方法早就验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呢,这种方法早就验证过了!!!!!!!!!!!!!!!!

    不知道哦,我的板子导出了5.0的,再新建导入没有删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哦,我的板子导出了5.0的,再新建导入没有删层

时间有点久了,也可能我没记清楚,导出3.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你的图档发过来我,我给你转得试一下,在CAD下面直接就换过来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392-1-1.html 你看看这个,之前这个楼主写的一个脚本,亲测有用

网友:
    导出ASC文件选3.5以下的版本就行了,过程中提示不支持大于30层,会删除一些层,点确定。再导入时要注意提示,有时可能会掉东西,还有特别要注意插件焊盘的长圆形槽孔有时会自动变成圆孔。

网友:
    导出DXF——CAD打开——全选——复制——新建CAD——粘贴——另存为**.dxf——PADS导入DXF即可。

网友:
    导出V 3.0的asc,再导入进来,然后在层的设置里面把三位数改成两位数就变成最小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