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 PCB 当中的同一net 高亮显示

楼主(2019-10-29):
如图显示,比如我选中了一个器件的PAD, 怎样调节设置,使与这个pad 同网络的pad 也高亮起来;
图中的显示亮度不够,当我把图缩小后就看不出高亮了,这样拜访器件很麻烦,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点在网络上鼠标连击三下,整个net就亮了。
看不清晰的话,用DIM mode稍微强点。
这个软件的高亮确实不怎么亮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这个可以有,谢谢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