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抓取上下拉电阻小程序 -- Main Sub

楼主(2019-10-29):
from PySide.QtCore import *
from PySide.QtGui import *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

import sys,re
from BGA_GUI_002 import Ui_MainWindow
import win32gui,win32com.client,win32con,win32api

#创建BGA_MainApp类,定义BGA_MainApp类继承了QMainWindow类和Ui_MainWindow类----->多重继承

class BGA_MainApp(QMainWindow,Ui_MainWindow):
    #建立初始化构造函数,初始化BGA_MainApp对象,不指定父类

    def __init__(self,parent=None):
        #继承QMainWindow类中的方法
        super(BGA_MainApp,self).__init__(parent)
        #QMainWindow.__init__(self,parent)
        #继承Ui_MainWindow的setupUi方法

        self.setupUi(self)
        self.thread1 = Worker1()
        self.btn_action()

    def slotAdd1(self,get_rc_value):
        #print (get_rc_value)

        f1 = open('C:\\pads_scripts\\QT_GUI\\BGA_GUI_002\\save.txt', 'a+')
        f1.writelines(get_rc_value + '\n')
        f1.close()
        self.listWidget.addItem(get_rc_value)

    def slotStart1(self):
        self.thread1.start()

    # 创建界面中的按钮方法

    def btn_action(self):
        # 执行rc_select_btn按钮的方法

        self.rc_select_btn.clicked.connect(self.slotStart1)
        self.thread1.sinOut1.connect(self.slotAdd1)
        self.lineEdit.returnPressed.connect(self.match_rc)

    #定义PADS中所选器件的属性方法
    def get_cmp_list(self):
        cmp_list=[]
        self.powerPCBApp = win32com.client.Dispatch('PowerPCB.Application')
        comp_list = self.powerPCBApp.ActiveDocument.GetObjects(1, '', True)
        for comp_list_item in comp_list:
                pin_name_list = self.powerPCBApp.ActiveDocument.Components(str(comp_list_item)).Pins
                for item_pin in pin_name_list:
                    pin_name = item_pin.Name
                    pin_net_item = self.powerPCBApp.ActiveDocument.Components(str(comp_list_item)).Pins(pin_name).Net
                    pin_lx = self.powerPCBApp.ActiveDocument.Components(str(comp_list_item)).Pins(pin_name).PositionX
                    pin_ly = self.powerPCBApp.ActiveDocument.Components(str(comp_list_item)).Pins(pin_name).PositionY
                    get_cmp_attr = str(pin_name) + ' ' + str(pin_net_item) + "<" + str(pin_lx) + ',' + str(pin_ly) + '>'
                    get_cmp_attr = BGA_MainApp.get_rc(self,get_cmp_attr)
                    self.sinOut1.emit(get_cmp_attr)
        return cmp_list

    def get_rc(self,cmp_list_item):
        get_val = cmp_list_item
        #C310.1 SM_VREF_DQ2_A <19.567046,1.535388>
        #R304.2 0.675V <29.767,32.5355>

        get_val = get_val.split(' ')
        #C310.1
        get_val_name = get_val[0]
        get_val_net = get_val[1]
        #SM_VREF_DQ2_A<19.567046,1.535388>
        get_val_net = get_val_net.split('<')
        #SM_VREF_DQ2_A

        get_val_net = get_val_net[0]
        get_val = str(get_val_name) + ' ' +str(get_val_net)
        return get_val

    def get_cmp_list_match(self):
        rc_list = []
        self.powerPCBApp = self.win32com.client.Dispatch('PowerPCB.Application')
        comp_list = self.powerPCBApp.ActiveDocument.GetObjects(1, '', True)

        for comp_list_item in comp_list:
            pin_name_list = self.powerPCBApp.ActiveDocument.Components(str(comp_list_item)).Pins
            for item_pin in pin_name_list:
                pin_name = item_pin.Name
                pin_net_item = self.powerPCBApp.ActiveDocument.Components(str(comp_list_item)).Pins(pin_name).Net
                pin_net_str = str(comp_list_item) + ' ' + str(pin_net_item)
                rc_list.append(pin_net_str)
        return rc_list

    # rc模糊查询功能

    def match_rc(self):
        match_list = []
        rc_list1 = []
        list_org = []
        index = 0

        txt1 = self.lineEdit.text()
        with open('C:\\Pads_scripts\\QT_GUI\\BGA_GUI_002\\save.txt', 'r') as f2:
            list_org = f2.readlines()
        for i in range(0, len(list_org)):
            list_org = list_org.rstrip('\n')
        if txt1 == '':
            self.listWidget.clear()
            for count in range(0, len(list_org)):
                self.listWidget.addItem(list_org[count])
        else:
            for row in range(0, len(list_org)):
                txt_row = self.listWidget.item(row).text()
                if txt1 in txt_row:
                    match_list.append(txt_row)
            self.listWidget.clear()
            for index in range(0, len(match_list)):
                self.listWidget.addItem(match_list[index])

#线程1

class Worker1(QThread):
    sinOut1 = Signal(str)
    def __init__(self, parent=None):
        super(Worker1, self).__init__(parent)
     #把需要循环计算的内容放在run()中

    def run(self):
         #在多线程中调用COM,需要加以下两行代码,初始化COM Lib

        import pythoncom
        pythoncom.CoInitialize()
         #---否则报错: pywintypes.com_error: (-2147221008, '尚未调用 CoInitialize。', None, None)
        BGA_MainApp.get_cmp_list(self)

if __name__=='__main__':
    # 注意QApplication的构造器接收sys.argv作为参数,从而允许用户通过命令行定制外观等行为。

    Program = QApplication(sys.argv)
    #print(QThread.currentThreadId)
    Window = BGA_MainApp()
    Window.show()
    print(QThread.currentThreadId)
    Program.exec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