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上怎样显示pan的net 信息

楼主(2019-10-29):
各位好,请问一下,mentor 能否像AD一样显示pad 的net 信息?
比如这样图上的贴片电容,我在原理图上是把它连接在5V 和GND 上,如果在AD 上面就会有这个net显示,这样我就很方便调节电容的旋转角度,然后放置在比较顺畅的电流走向路径上面。
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那个版本的?

楼主:
    v2.2 版本, 这个操作还跟版本有关吗?

网友A:
    焊盘上显示不了net  建议使用颜色方案,不同网络定义不同颜色

网友:
    据说VX2.6里有这个功能了。不过我还只用到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上显示不了net  建议使用颜色方案,不同网络定义不同颜色

你的意思是,这个是软件的固有bug, 现在暂时还没有解决方案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个是软件的固有bug, 现在暂时还没有解决方案是吗

    这不叫bug,每个软件设计习惯不一样而已,如果说AD没有协同设计,也叫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這??

是的,就是要这样的显示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bug,每个软件设计习惯不一样而已,如果说AD没有协同设计,也叫bug吗?

现AD有协同设计叫 Altium Nex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VX2.6的有

你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