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阻抗时跨层参考需不需要计算内层铜箔的厚度呢???

楼主(2019-10-29):
    提问:
1)计算阻抗时跨层参考,严谨点需不需要计算内层(如L1层铜箔)的铜箔厚度呢???
    毕竟铜箔的厚度如果在1oz就是(1.378mil)我觉得还是挺厚的!

    2)像一些射频天线ANT信号需不需要在走线和焊盘出增加泪滴???
    增加了泪滴也会存在信号的反射啊???

网友A:
    1.Top參考第三層,原則上是需要加上L1層的寬度。
2.建議不要加,就如同你說的會增加反射訊號(因trace寬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op參考第三層,原則上是需要加上L1層的寬度。
    2.建議不要加,就如同你說的會增加反射訊號(因trace寬度不 ...

 同意您的看法!

网友B:
    需要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上的

我看很多人应该都没算L1这个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人应该都没算L1这个层吧?

隔层参考,不代表这一层就没有厚度,有PP的厚度

网友:
    需要计算的

网友C:
    需要 :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

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层参考,不代表这一层就没有厚度,有PP的厚度

    嗯!明白了!!!

网友:
    需要加上的,叠层结构都是介质+铜;就是含铜板材,蚀刻掉铜后,PP也要填满,所以必须加上

网友:
    需要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