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LNA功率防护

楼主(2019-10-30):
射频的LNA最大输入功率只有5dBm,但实际应用中当收发系统离的很近时会有大于5dBm输入功率的情况,经常出现LNA被烧毁的情况,请问怎么防护这颗LNA?有什么器件吗?

网友A:
    还是你的收发器件的发射-接收的隔离度有问题,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收发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的收发器件的发射-接收的隔离度有问题,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收发器件。

    是我没表达清楚,是两台设备,一台发另一台收,当这两台设备离的很近时,接收的那台LNA有烧毁的风险

网友B:
LNA前面不是都有限幅器吗

网友C:
    限幅器起高功率保护作用。
    同时前端滤波器,也起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频率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NA前面不是都有限幅器吗

    有型号推荐吗?1GHz以下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幅器起高功率保护作用。
同时前端滤波器,也起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频率外的。

有型号推荐吗?1GHz以下的频率。

网友:
增加前置限幅二极管,增加前置滤波器   SKYWORKS的CLA4603_085LF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