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 使用 MATLAB 比较占空比不同的周期方波的 DFS 图

楼主(2019-10-30):
周期方波的表达式我就不提炼了,既然你来看文章了,我就不信你周期方波都不知道。

占空比定义为:L/N,N为周期,下面我们对 L = 5,N = 20; L = 5,N = 40;L = 5,N = 60;L = 7,N = 60分别画出它们的DFS图作比较。

我觉得有必要先把对应的周期方波给出来(每幅图都只给出一个周期):

  • clc;clear;close all;
  • % Periodic square wave parameters L = 5,N = 20
  • L = 5;
  • N = 20;
  • n = 0:N-1;
  • xn = [ones(1,L),zeros(1,N-L)];
  • subplot(2,2,1)
  • stem(n,xn);
  • title('L = 5,N = 20');
  • xlabel('n');ylabel('xtilde(n)');
  • % Periodic square wave parameters L = 5,N = 40
  • L = 5;
  • N = 40;
  • n = 0:N-1;
  • xn = [ones(1,L),zeros(1,N-L)];
  • subplot(2,2,2)
  • stem(n,xn);
  • title('L = 5,N = 20');
  • xlabel('n');ylabel('xtilde(n)');
  • % Periodic square wave parameters L = 5,N = 60
  • L = 5;
  • N = 60;
  • n = 0:N-1;
  • xn = [ones(1,L),zeros(1,N-L)];
  • subplot(2,2,3)
  • stem(n,xn);
  • title('L = 5,N = 20');
  • xlabel('n');ylabel('xtilde(n)');
  • % Periodic square wave parameters L = 7,N = 60
  • L = 7;
  • N = 60;
  • n = 0:N-1;
  • xn = [ones(1,L),zeros(1,N-L)];
  • subplot(2,2,4)
  • stem(n,xn);
  • title('L = 5,N = 20');
  • xlabel('n');ylabel('xtilde(n)');

  •

上面程序中的DFS函数定义在另一篇博文中:【 MATLAB 】离散傅里叶级数(DFS)及 IDFS 的 MATLAB 实现

直接给出MATLAB脚本:

  • clc;clear;close all;
  • % Periodic square wave parameters L = 5,N = 20
  • L = 5;
  • N = 20;
  • k = [-N/2:N/2];
  • xn = [ones(1,L),zeros(1,N-L)];
  • Xk = dfs(xn,N);
  • magXk = abs( [ Xk(N/2+1:N),Xk(1:N/2+1) ] );
  • subplot(2,2,1)
  • stem(k,magXk);
  • title('DFS of Square: L = 5,N = 20');
  • xlabel('k');ylabel('Xtilde(k)');
  • % Periodic square wave parameters L = 5,N = 40
  • L = 5;
  • N = 40;
  • k = [-N/2:N/2];
  • xn = [ones(1,L),zeros(1,N-L)];
  • Xk = dfs(xn,N);
  • magXk = abs( [ Xk(N/2+1:N),Xk(1:N/2+1) ] );
  • subplot(2,2,2)
  • stem(k,magXk);
  • title('DFS of Square: L = 5,N = 40');
  • xlabel('k');ylabel('Xtilde(k)');
  • % Periodic square wave parameters L = 5,N = 60
  • L = 5;
  • N = 60;
  • k = [-N/2:N/2];
  • xn = [ones(1,L),zeros(1,N-L)];
  • Xk = dfs(xn,N);
  • magXk = abs( [ Xk(N/2+1:N),Xk(1:N/2+1) ] );
  • subplot(2,2,3)
  • stem(k,magXk);
  • title('DFS of Square: L = 5,N = 60');
  • xlabel('k');ylabel('Xtilde(k)');
  • % Periodic square wave parameters L = 7,N = 60
  • L = 7;
  • N = 60;
  • k = [-N/2:N/2];
  • xn = [ones(1,L),zeros(1,N-L)];
  • Xk = dfs(xn,N);
  • magXk = abs( [ Xk(N/2+1:N),Xk(1:N/2+1) ] );
  • subplot(2,2,4)
  • stem(k,magXk);
  • title('DFS of Square: L = 7,N = 60');
  • xlabel('k');ylabel('Xtild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