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铺地问题

楼主(2019-10-30):
    我想请教下,如果双面板布板要抗干扰好的话(比如过群脉冲),是不是应该尽量把线路都画在同一层,然后另外一层铺一整块比较完整的地,这样是不是抗干扰会大大提升呢?如果是的话,我想问铺地的那层,是不是要把属于同地网络的都铺起来呢?譬如我有几个不同输入输出的电解电容,然后负极都是接地的,那铺地时是不是应该都铺在一起呢?谢谢5 I7 R0 {$ U% `6 c2 `

网友:
    群脉冲看你电源输入端的EMC处理。比如有没有压敏/热敏/TVS等,尽量整面铺铜最好。板边尽量少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