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中有SYMBOL无法删除,提示被锁住了

楼主(2019-10-30):
library 做库,出现了如下情况,symbol 没有被其他器件使用,这个symbol 也一直是我在制作,请问这个symbol 的解锁在哪里设置,有知道的朋友还请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A:
查看\Library\SymbolLibs\Sample\sym\lock 这里面是否有文件,如果在没有开启symbol editor的时候还有文件,手动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Library\SymbolLibs\Sample\sym\lock 这里面是否有文件,如果在没有开启symbol editor的时候还有文件 ...

这个试了下,可以删除了, symbol editor 内可以删除了,但是子啊sch内仍然可以看见,暂时就这样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