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当中把器件重叠放置的配置。

楼主(2019-10-30):
如图中,如果把需要把器件重叠放置,请问在哪里更改配置?现在的情况是,我把器件堆到一块,他们就自动闪开相应的距离。(最好是只针对某几个器件设置成可以重叠放置),麻烦知道的朋友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一般需要关闭DRC禁止后就可以放置,一般情况是禁止的,因为是违背电气规则的。

网友A:
    在Editor Control中关闭或者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ditor Control中关闭或者开启

你好,请问是在这个菜单栏下面处理吗? 暂时没有找到路径来开启或者关闭,能否再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B:
    关掉DRC检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DRC检查就可以了

    试过了,谢谢啦,可以了,这个issue 可以关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