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程序的问题,希望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9-10-30):
各位大神快帮帮我这个假硬件工程师吧!最近公司接到一个维修的活,是个类似AOI设备图像采集卡,上边我看有两个赛灵思的FPGA芯片,我测试板子发现XC5VLX110这个FPGA的哪路电源短路了,因为它旁边的钽电容是短路的,钽电容拆下来也是短路的,感觉是FPGA坏了,因此,我想咨询一下几个问题,希望各路大神帮小弟一把。
1,请问板子上的XC5VLX110程序存储在片内还是片外?
2,XC5VLX110的程序如果是片外的话,是不是直接换一个FPGA就可以,而不用考虑程序?
3,XC5VLX110程序如果是片外的话,能否看出来是存储在哪个芯片里?

万分感谢!!!

网友:
在网上搜了个答案,可以根据这个对应一下
01.两个FPGA都是片外FLASH存储程序。

02.其中XC5VLX110是Virtex5系列FPGA,常用ISE14.6/ISE14.7开发程序;XC2C256是Virtex2系列FPGA,常用ISE10.1(8.x~11.x都可以)开发程序。
03.片外FLASH可能是U19和U20。常用FLASH分为串口SPI(SPIx1~SPIx4)和并口BPI(常用BPIx8和BPIx16)。
04.功能猜测:V2控制各个芯片的上电时序和复位,以及同底板的串口和实现信号透传的GPIO口;V5时间数据运算、数据交互和DDR控制,以及同底板交互和外部接口交互。
05.建议跟厂家/客户沟通,找到原理图和PCB,这样维修比较方便。维修的时候,建议两个人来做,一边检修一边记录。首先检查外围,包括电源IC及其电路,最后检查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