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现在调一个13.05G的锁相环,鉴相频率5M,现在发现在+-2M范围内有很多杂散?

楼主(2019-10-30):
小弟现在调一个13.05G的锁相环,鉴相频率5M,现在发现在+-2M范围内有很多杂散,间隔250k,请问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感谢!

网友:
    载波附近的相噪以参考源为主,首先检查参考时钟频谱是否干净。你参考时钟频率多少?可以试试增加鉴相频率到最大。

网友:
    是不是开关电源的噪声干扰。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更大。

鉴相频率太低,对最后输出的信号相噪影响大。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电源是不是DC-DC,开关频率是不是在250KHZ左右,如果是就把DC-DC换成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