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光耦6N136和D触发器HEF4013问题

楼主(2019-10-31):
    如图大概按照这个接法(VCC用的9V),光耦的7脚悬空,光耦的6脚接到D触发器的SD端。
D触发器的接法为:9V供电,D端常接地,CP和CD端也接地,SD端接光耦的6脚。
现在通电后存在一个现象:测量D触发器的Q端,值为0V,这时光耦的6脚电压值为1V左右;但用表笔触碰光耦悬空的7脚,光耦的6脚电压值变为0.9V左右,D触发器Q端值变为9V,看现象像是触动了D触发器工作。
    查看HEF4013的手册说明SD引脚为异步设置引脚,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表笔一触碰光耦悬空的7脚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还有D触发器的异步设置引脚是什么功能?(查资料没看明白。。。所以请教各位)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6N136是delay time 接法.

光耦第7腳 hi 時 光耦的6脚 是 low, 光耦第7腳 low 時 光耦的6脚 是 hi.

    感谢解答

网友B:
    请问是否有频率大于10k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否有频率大于10k的光耦

应该很多吧,6N137就是一个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