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站是什么,有什么用,干嘛用的?

楼主(2019-10-31):
    直放站是什么,有什么用,干嘛用的?

网友:
    直放站是一种射频信号增强器,用在基站后端,分为选频、选带、光纤、移频等功能的直放站,可改善覆盖区的信号覆盖质量来提高话务量(注意不是提高话务容量!)和改善通话质量,它不能产生载频,而且上行会有噪声积累,一个基站不能带太多直放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