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6库管理中怎么设定自定的元件信息?

楼主(2019-10-31):
pads VX2.6库管理中怎么设定自定的元件信息?目前只能选取下拉菜单中的项目,无法自己编辑

网友:
到库中编辑

网友A:
学习使用Databook, 创建一个属性的data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使用Databook, 创建一个属性的database

谢谢,可是在编辑databook时出现这个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是連到SERVER在零件庫管理喔.  而且零件庫未設定好.

    請問如何設定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