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封装LPDDR2的电镀线长有3500un,电镀线长对信号影响多大

楼主(2019-10-31):
    各位好!
         做一个SIP封装,不能pin to pin,不想做NPL工艺,节约钱,想用PL工艺,但是电镀线有有3500un,这个电镀线长对信号影响多大,帮忙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 還好, 3500un 單位是不是打錯了. 3500um=3.5mm.

多谢了,单位写错了,是3500um=3.5mm              是SIP LPDDR2,
    电镀线太长了,电镀线长度达到3500um,都不敢继续

楼主:
    不好意思,单位是um,长度是3500um=3.5mm

网友:
    一般电镀线都很短,200um~500um左右。  太长可能会有信号反射的问题。
可以发截图看下或者设计文件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