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浏览器状态 P, D,U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31):
如图,请问一下各位,器件管理器当中有一个status 选项,其中下面有三个字母,分别为u (我理解成unplaced),那么P 和D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有知道的吗?先谢谢了。; ?1 e+ e/ W  k8 u

网友:
P是Placed (已放器件) D是Delete的器件,就是原理图中不存在, 但还存在于PCB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