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T器件间距问题

楼主(2019-10-31):
0201、0402的阻容件,现在smt工艺成熟的间距是多少~1mm的qfn芯片距离周边器件成熟最小间距是多少?

网友:
表贴器件之间间距主要取决于钢网设计、检测手段和返修工艺,与各公司的生产工艺有关。
比如,对片式器件,我了解到的最密布局是相邻两个器件丝印重叠、但不能交错;
对于QFN与chip件的间距按照0.65mm;QFN与QFN之间1.25mm
每个厂家的设计和能力可能不同,供参考

网友:
阻容焊盘0.5Mm是否合适

网友A:
相同封装器件边缘最小0.3,不同封装考虑高度/维修,以便按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封装器件边缘最小0.3,不同封装考虑高度/维修,以便按0.5;

ok,多谢建议

网友:
0201之间最小0.25,0402之间0.3,与其他大的IC等器件间距0.4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