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半天17.4, 赶紧降回17.2了

楼主(2019-10-31):
 感觉也没什么好功能可加的了,和17.2一样的。只是按扭图标改了样子,其实还是老图标立体感的看着舒服。
装17.4主要是听别人说启动比较快,然而并没有,和17.2一个样,可能原理图那边会快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而已
重点来了,安装包11.4G,我装PCB和原理图还有个fpg什么来着,就勾选了四个东西,装好后占空间16G,安装过程比17.2慢得多。
另一个受不了的是控制面板又占去了很多工作区,比17.2占得更多,如下图再也缩不小了,除非关了,关了又不方便,真的怀念16.6的那种自动隐藏式的。

网友:
    哎,还是老实用旧版本吧

网友A:
    上午装了一下,居然破解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午装了一下,居然破解不成功!

用老吴的自动破就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老吴的自动破就可以啊

    我就是用老吴的啊!电脑还装了1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老吴的啊!电脑还装了17.2的!

    那可能要手动了,自动的肯定认到17.2那边去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能要手动了,自动的肯定认到17.2那边去破了

谢谢你的指点!试了一下,手动也不行,等下再试试!

网友B:
    现在显示器大了,自动隐藏也懒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显示器大了,自动隐藏也懒得弄了。

 主要的一个原因我没说,有时不是占工作区的问题,而是黑白对比太强烈,眼睛不舒服,工作区是黑黑的,而那控制面板大大一块白的在那里感到很刺眼

网友C:
    就像当年window10出来也是一大波人吐槽,现在好了,都用上了Windows10

网友:
    用上,感觉还可以,只时暂时有点不习惯。

网友:
    感觉变化的不伦不类

网友D:
    还在用老版本的16.6!!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的一个原因我没说,有时不是占工作区的问题,而是黑白对比太强烈,眼睛不舒服,工作区是黑黑的,而 ...

    我是说CADENCE的开发人员懒得弄自动隐藏了,显示出新一代人开发人员的粗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CADENCE的开发人员懒得弄自动隐藏了,显示出新一代人开发人员的粗矿。

 是呢,自动隐藏的真的很好,想不隐也可以,想隐的就隐,现在是想隐隐不了,很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当年window10出来也是一大波人吐槽,现在好了,都用上了Windows10

 windows10 我现在还在吐,前几天不小心打开了更新,更新后输入法切换简直了,受不了

网友E:
17.2用了好几年习惯了,17.4的界面不太能接受

网友F:
    还在用16.6的飘过

网友G:
    右边控制面板能缩小的,真就张嘴就来。我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右边控制面板能缩小的,真就张嘴就来。我傻了。。。。。

    真是的,谁不知道能这样缩,没用过16.6或理解不了别人就别乱说

网友H:
    17.4中原理图和PCB可以直接同步,不需要像之前的,还是穿件网表,再导入网表。我觉得这点很方便。

网友:
    感觉还是16.6最经典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7.4中原理图和PCB可以直接同步,不需要像之前的,还是穿件网表,再导入网表。我觉得这点很方便。

这个功能17.2也有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功能17.2也有啊

    17.2我没有看到呢。还望指教。
    17.4的capture的同步是做在菜单上的,如下图:

网友H:
    如果要和17.2兼容的话,也只需要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中选择兼容模式就可以了。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和17.2兼容的话,也只需要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中选择兼容模式就可以了。如下图:

    这不是UI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17.2我没有看到呢。还望指教。
    17.4的capture的同步是做在菜单上的,如下图:

额,记错了 17.2是capture 里面直接回注的,swp文件是自动生成的,这个好像就是相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是的,谁不知道能这样缩,没用过16.6或理解不了别人就别乱说

 还真是的?你想要自动隐藏能理解,你别说缩小不了啊,别说只能关啊。自己表达有误还怪别人理解不了还说别人乱说,什么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10 我现在还在吐,前几天不小心打开了更新,更新后输入法切换简直了,受不了

    哥,还是适合xp和166,赶紧退回去吧 省得闹心

网友:
    赶紧看看,新的东西来了要学会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真是的?你想要自动隐藏能理解,你别说缩小不了啊,别说只能关啊。自己表达有误还怪别人理解不了还说别 ...

那么大一个最小化符号谁会看不见,我都能把Command栏拖到那里了,我会不知道最小化?每次要用要去点一下,用完再关一下,这样有多大意思

网友:
    17.2是怎么自动绕等长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17.2用了好几年习惯了,17.4的界面不太能接受

17.2怎么自动绕等长的?

网友:
    换个大显示器啊:D

网友:
    这么快上新版本

网友:
    看看你们的尝鲜评价,反正我还在16.6

网友K:
    怀念就改回16.6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怀念就改回16.6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想回就回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想回就回

    你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网友:
    UI是现代风,感觉挺好的。现在Office新版本都更新到这个风格上来了。Visibility看起来是15x版的。其实只要不卡,用用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是啊,没有回头路,回不去了,就像回不去的童年

网友:
    感觉还是16.6 好用些,不过越来越多16.6打不开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在用老版本的16.6!!

XP一样神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H:
    17.4中原理图和PCB可以直接同步,不需要像之前的,还是穿件网表,再导入网表。我觉得这点很方便。

请问怎么同步?

网友L(2020-01-19):
    17.4走线非常顺滑。

网友:
    黑色主调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什么啊,多介绍点新功能,不要老怀旧

网友:
    用了一下ConceptHDL的symbol编辑,没有原来整合在一起的直观和好用。编辑symbol时要再打开专门的editor。降了。

网友:
    最大的感受是,科技以换图标为本。
    补充:
1). 如果是win7 sp1,那么17.4的allegro打开3d视图的时候可能卡死,此时需要安装dx 11的补丁包KB 2670838。
    在google或者baidu搜索 KB 2670838,并根据自己的系统64或者32位选择对应的补丁包下载并安装更新即可。

2). 17.4和17.2并存是ok的。我的win7 sp1系统上有17.2,然后安装17.4时注意两个点,一是需要安装17.4安装程序自带的license manager,二是为17.4选择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目录,例如SPB_Data174,跟17.4默认的SPB_Data错开。新版本的license manager继续使用17.2的license.dat文件即可,它能同时为17.2和17.4提供license授权。
3). 和谐过程跟17.2一样,主要是两个地方都要执行和谐过程,一是C:\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二是C:\Cadence\SPB_17.4\tools目录。注意使用不同的批处理文件来和谐,前者是LicenseManagerPubkey.bat, 后者是ToolsPubkey.bat。

网友:
    我用老吴的自动破解,没有成功

网友:
    在第一版中,所有产品的新版本都不稳定。 但是17.4具有比17.2更好的新特性。 17.4对我有好处。

网友:
    决定正式启用17.4

网友:
    hotfix不到50,就别用了

网友:
    还是166用着舒服

网友:
    還是比較習慣16.6的介面

网友:
    我推荐17.4版本,它有很多改进。

网友:
    就像当年window10出来也是一大波人吐槽,现在好了,都用上了Windows10  大势所趋  17.4 将来是主流!!!

网友:
    17.2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感觉不好用啊

网友M(2020-07-13):
    16.6和17.2和17.4装那个版本比较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M:
16.6和17.2和17.4装那个版本比较好呀?

    16.6不错,但打不开别人的17.2的板,折中就17.2比较好

网友:
    老的用得比較習慣~~趕不及變化

网友:
    动态移动时鼠线最短化,还增加了间距轮廓,其它的没发现什么改进

网友:
    17.4版本要多打补丁才可以

网友N:
    就想知道铺铜后改线和孔会不会卡? mentor的动态铜就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想知道铺铜后改线和孔会不会卡? mentor的动态铜就做的很好

17.2就已经不会卡啦,16.6好像也不会,忘记了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L:
    17.4走线非常顺滑。

    17.4的script录制脚本设置目录是不是改了?

网友:
    看好17.4,期待18.0

网友(2021-02-21):
引用 网友J:
17.2怎么自动绕等长的?

如果需要自动等长,应该是你才接触PCB行业不久。等长一般都是手动绕的。没人会去用自动的功能

网友:
    主要是用不习惯

网友(2021-04-09):
新的图标,没有16.6的直观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F:
还在用16.6的飘过

同样在用16.6

网友:
17.2做大板子会卡顿,17.4主要就是优化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