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OLED,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31):
这里面讲到的Vbat高电压是否可以直接用VDD电压去供电呢?

网友:
請找出規格書中類似下面的敘述,這是另一家 OLED 的規格書中寫的。

Power supply
o VDD = 1.65V to 3.3V for IC logic
o VCC = 7V to 15V for Panel driving

网友:
狗主说的对

网友:
    你这个VDD是接Driver芯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