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负载开关给DSP的1.8V和3.3V供电靠谱不?

楼主(2019-10-31):
RT,由于TI的DSP芯片TMS320C6748对于上电顺序有要求,本人打算采用负载开关对其1.8V和3.3V供电,1.8V和3.3V均源于TPS650250电源芯片,这个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担心负载开关会出什么幺蛾子,
因为我看负载开关datasheet的时候里面提到一个回流的问题,不知道会有多严重。

有关部分的原理图和PCB附在附件中,请大神评估一下合不合适吧。萌新看不懂的可以提问,我可以稍微解释一哈。谢谢!

    是 TMS320C6748.不是 STM320C6748,TI 立馬變 ST 了,我已經幫你訂正!>_<|||

网友A:
    1. 电源芯片TPS650250本来就有EN使能引脚,干嘛多此一举?配合电源芯片的使能引脚和TPS3808复位芯片是解决上电时序的普遍做法。一般电源芯片的使能脚是开漏的,这个 TPS650250 不合适做时序输出,但你的设计是1.8V然后3.3,EN的逻辑1是1.4V~VCC,所以也可以满足。
2. 电源芯片选择错误,什么年代了还在用这种加大电感的廉价且丑陋的电源电路,TI的参考设计中电源部分一向丑陋无比,不要照抄,直接LTM4622,LTM4644,干净且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源芯片TPS650250本来就有EN使能引脚,干嘛多此一举?配合电源芯片的使能引脚和TPS3808复位芯片是解决 ...

大佬说得很对,但我们这现在改的话有些晚了,时间不够,只能下一个版本了。您先看看这样行不行得通吧……有没有什么大的风险?

网友B:
    你的负载开关是电子的吗?有些芯片上电时序不仅有最小值,还有最大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开关是电子的吗?有些芯片上电时序不仅有最小值,还有最大值要求。

    您好,看了一哈手册,对于上电的斜率是没要求的。选用的负载开关不是电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看了一哈手册,对于上电的斜率是没要求的。选用的负载开关不是电子的。

你完全没搞懂我的意思。给你看个图。
    另外,你不会就做了一个demo吧,实在搞不懂,先弄一个板子做小白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看了一哈手册,对于上电的斜率是没要求的。选用的负载开关不是电子的。

    如果对上电时间由最大要求,你不用电子开关,怎么保证t1+t2≤1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上电时间由最大要求,你不用电子开关,怎么保证t1+t2≤100ms。

您好,根据您的建议,我又看了一哈数据表,对于上电时间应该是没有很明显的限制的。以下是我翻译的器件手册:

6.3.1 Power-On Sequence上电顺序
    设备应按照下列顺序上电:
    1.    RTC_CVDD(1.3V)应该先于CVDD上电,或与CVDD同时上电。如果RTC不使用,RTC_CVDD需要连接至CVDD。当CVDD上电时,RTC_CVDD不应该被断电。
    2.    核心逻辑电源
    a)       所有可变的1.0~1.3V核心逻辑供电
    b)      所有稳态核心逻辑供电(RVDD,PLL0_VDDA, PLL1_VDDA, USB_CVDD, SATA_VDD)。如果设备上未使用电压调节,2a) and 2b)可用同一电源控制,且同时供电。
    3.   所有稳态1.8V IO供电(DVDD18, DDR_DVDD18, USB0_VDDA18,USB1_VDDA18 and SATA_VDDR)和所有使用名义上1.8V的LVCMOS的IO供电组供电。
    4.     所有模拟3.3V PHY(物理层)供电(USB0_VDDA33 and USB1_VDDA33;these are not required if both USB0 and USB1 are not used)和所有使用名义上3.3V的LVCMOS的IO供电组供电。
    只要LVCMOS供电在3.3V(DVDD3318_A, DVDD3318_B, or DVDD3318_C)不超过稳态1.8V多于2V时,对电压上升的斜率就没有要求。
    所有电源到达正常值之前,复位必须保持。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There is no specific required voltage ramp rate for any of the supplies as long as the LVCMOS supplies operated at 3.3V (DVDD3318_A, DVDD3318_B, or DVDD3318_C) never exceed the STATIC 1.8V supplies by more than 2 volts.
    RESET must be maintained active until all power supplies have reached their nominal values.

网友D:
    可以量一下电源输出 两个电源之间的真实时间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量一下电源输出 两个电源之间的真实时间间隔

板子还没做出来……而且俺是新手,也不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re is no specific required voltage ramp rate for any of the supplies as long as the LVCMOS suppli ...

    对的,RESET上拉到3.3V了,与DSP的3.3V电源相同,正好对应3.3V最后上电,应该没问题……吧。

    RESET原理图

    RESET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RESET上拉到3.3V了,与DSP的3.3V电源相同,正好对应3.3V最后上电,应该没问题……吧。

    RESET 引脚没有内部下拉,上电时状态是不确定的,上电时必须外部保持一个低电平输入到 RESET 引脚,直至3.3V正常(可以采用TPS3808来实现)。只要保证这点,你的电路可以满足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 引脚没有内部下拉,上电时状态是不确定的,上电时必须外部保持一个低电平输入到 RESET 引脚,直至3 ...

明白,谢谢大佬!

网友E:
    用2个LDO就能搞定了,即省成本电路又简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个LDO就能搞定了,即省成本电路又简易。

大佬平时用什么LDO捏?